HCNR201隔离电压检测

楼主(2013-04-06):
MULTISIM仿真出来的是输出电压是7V可是我实际的电路里面的电压超级小,我把最后的那个运放里面的电阻改为30K后,实际的输出电压为2.25V,但是在第一级运放的输入端的电压,发生改变后,输出的变化小的可怜,求高手指点,我主要是想要做一个测电压的,我的反馈电容的选择对吗?还有就是输出的的干扰很大,用示波器看的

楼主:
求高手啊

网友A:
量下电压就知道了,hcnr1,2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下电压就知道了,hcnr1,2脚电压

12脚之间的电压怎么了?

网友B(2013-08-04):
C1和C2不是用来反馈的,为什么都没有人站出来说一声呢。那是消振电容。不让电路起振用的。

网友C:
光耦5脚接个负电压

网友D:
你把R3的阻值换大,换成47K。效果应该立竿见影。还有R3和R5应该保持一致。这样前后级电压才好分析。
make a 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