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

楼主(2013-04-06):
PCB布线的时候什么线应该走蛇形线,什么线应该走等长线?比如说CAN线,串口线这些?

网友:
串口线没有硬性的要求,但是CAN数据的线要求比较高。等长走线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所有相关信号在PCB上的传输延迟的差异,随着芯片运行频率的提高,信号传输延迟对时序的影响的比重越来越大,为了保证在数据采样点(时钟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能正确采集所有信号的值,就必须对信号传输的延迟进行控制,至于USB/SATA/PCIE等串行信号,并没有上述并行总线的时钟概念,其时钟是隐含在串行数据中的。数据发送方将时钟包含在数据中发出,数据接收方通过接收到的数据恢复出时钟信号。这类串行总线没有上述并行总线等长布线的概念。但因为这些串行信号都采用差分信号,为了保证差分信号的信号质量,对差分信号对的布线一般会要求等长且按总线规范的要求进行阻抗匹配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