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操作,求帮忙

楼主(2013-04-06):
#include<reg52.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0832 XBYTE[0x7fff]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sbit key3=P2^2;
sbit key4=P2^3;
sbit key5=P2^4;
sbit key6=P2^5;
uchar aa[6]={125,127,129,131,132,135};//对应DAC0832输出电压的值
uint  m;
void delay(char c) /*延时1ms*/
{
char a,b;
for(a=c;a>0;a--)
for(b=110;b>0;b--);
}
void keyscan()/* 按键2进行减1*/
{
if(key1==0)
    {
          m=aa[0];
        }
  while(key1==0); //等待按键释放
if(key2==0)
    {
          m=aa[1];
        }
  while(key2==0); //等待按键释放
if(key3==0)
    {
          m=aa[2];
        }
  while(key3==0); //等待按键释放
if(key4==0)
    {
          m=aa[3];
        }
  while(key4==0); //等待按键释放
if(key5==0)
    {
          m=aa[4];
        }
  while(key5==0); //等待按键释放
if(key6==0)
    {
          m=aa[5];
        }
  while(key6==0); //等待按键释放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da0832=m;
delay(10);
  }
}
程序写完以后要用proteus仿真,我对程序又不是完全懂,那个按键我要怎样在里面操作啊,求解

网友A:
proteus里面有按键,根据你的需要连接按键,然后仿真时直接按就行

网友B:
那就先把程序搞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eus里面有按键,根据你的需要连接按键,然后仿真时直接按就行

我已经连好了,关键是按键上去后貌似是错误的。

网友C:
哪个错就验证修改再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