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伙用的12864 LCD模块的寿命有多长

楼主(2013-04-06):
        公司里用的12864(ST7920控制器) lcd 模块质量比较差,每个月都有一定的反修数量,一有客户10台用两个月就有3台lcd模块出问题(花屏,调对比度的升压电路烧掉)老板心情很不愉快。公司大多数设备12864模块是长时间开着一般背光两年多一点是变的很暗(背光led光衰)
        出问题了,想换一家好一点lcd模块厂家供货,网上搜了一下太多厂家都在做这东东,百家争鸣但好像又没有哪一家做成业界品牌,好坏难分。
       不知坛里电工所在公司的lcd模块12864(ST7920控制器)使用的效果(指长时间开机)怎样,是12864(ST7920)模块普便存在问题还是给我们供货厂家做的太差?

       如 国内哪一家,lcd模块厂家 (12864/ST7920控制器)做的好的价格又比较合理,麻烦用过的电工推荐一下(忽悠广告的不要)。

网友A: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楼主一样的情况,是一个前辈设计的,维修的板子堆了半间屋子,公司差点害得关门,换了几家的屏无果。后来换成了现成的彩色触摸屏,维修率才降到了几乎为0,当然本钱也大多了,还好,工业上用不太在乎这个。个人感觉这种单色屏不容易做好,就象那个工业上用的触摸屏,以前的几家大公司的单色屏都是短寿命,最典型的就是eweiv(好象不是这样拼的,后来分家了),直到用彩色液晶才稳定了,只有pro-face的单色触摸屏还勉强可以,估计有百分之十的液晶出问题,也是明显不如彩色液晶

网友B:
为啥单色屏的总是做不好呢,以前nokia手机的屏质量还可以啊,用了好几年都没啥问题,

网友A:
嗯,外面是有很多单色屏的产品,手机屏幕还没有听说遇到越用越暗的

网友C:
我用1602,每天使用8小时,大概能用三年。不过三年后背光光衰厉害,还有就是本身也变色了,凑活着还能用。

网友A:
呵呵,楼上的朋友也忽然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哇,把帖子修改了一下,外面其实也很多单色屏的产品用得好好的哈,量还很大,我不用液晶,只是个人体会,或许有些片面。就像上面那位说的,以前的单色屏的手机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越来越暗的。我们现在用彩色触摸屏,08年到现在0维修,偶尔坏都是操作工人不小心碰坏的,当然总量不大,每年就用一百多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上的朋友也忽然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哇,把帖子修改了一下,外面其实也很多单色屏的产品用得好好的哈, ...

不是我底气不足啊,是客户拿回来返修的,有的都不止三年了,PCB都改了几个版本了,最早的是05年生产的,客户还在用,坏了还退回来返修,我都无语了。
上面有两个继电器,照理说早就超过使用寿命了,我设的计数器,超过100万次停机,可是客户还把这样的拿回来要求我把计数器清零。
1602用了3000多片了吧。

网友D:
单色屏都是小厂家生产的,质量不好控制,质量好的大厂家价格又太贵,比彩屏都贵。

网友A:
以前北京精电蓬远的好像还能好些,现在那公司不知道还在不。上面网友抱怨说05年的在**维修,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公司上个世纪的产品都还在提供维修服务,只是那时都是数码管。我们那批液晶产品最近一两年没有见到返回来的了,或许它们在外面该坏的已经坏完了,命好**下来的已经不会坏了

网友E:
128*64本身没什么损耗,N年都不会坏,主要问题是金属框压接不好,导电橡胶移位(主要是震动引起),造成缺行或者缺列。还有就是背光LED的限流电阻偷懒,功率不够,发热烧掉。

另外一种128*64是COG的,就是电路用黑胶封在玻璃后面,抗震动稍微好一些,但是装配可能要复杂一些。

网友F:
我们公司用广州同华的12864液晶和12232液晶。每个月出货几百个,还没发现一个返修。
不过到手后都是自己修改限流电阻的,出厂的背光电流太大,实际上也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流。

楼主:
谢 11楼 rockli,,请问一下你那里用的12864是ST7920控制器的(带字库的),还其它控制器的
华同网址是不是http://gb.tinsharp.com/contact.html

看一下  有一种12864 LCD模块 ST7565控制器COG工艺(IC邦定在玻璃上面的),价格比ST7920控制器(没有带中文字库)的低好多,不知好不好用,听我们的业务员说我们的竞争对手在用这种屏效果还可以,不过我暂时不考虑使用,免的在老产品上做太大的动作

搜一下还看到一家  深圳市晶联讯电子有限公司,淘宝上价格卖的价格比较低,google 也能搜到这家公司的不少资料,但质量怎样就不青楚了,不知有没有哪一个电工用过这家的东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北京精电蓬远的好像还能好些,现在那公司不知道还在不。上面网友抱怨说05年的在**维修,可是你知道吗 ...

我的维修都是免费的啊!每次还要贴上快递费。
精电蓬远的价格死贵啊!我记得买过一块19664的,900多,是宽温型的。

网友A(点评):
900多,那还不如用触摸屏了,昆仑通态的7吋彩色屏好像就600块钱左右,威纶的7吋屏也只要700来块钱,信捷也有,不过我没用过,估计不会太差劲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28*64本身没什么损耗,N年都不会坏,主要问题是金属框压接不好,导电橡胶移位(主要是震动引起),造成缺 ...

温度是液晶的最大克星,我遇到的液晶坏的就是黑屏了,字符残缺的极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是液晶的最大克星,我遇到的液晶坏的就是黑屏了,字符残缺的极少。 ...

我这里到是没有黑屏的现像,产品一般是放在室内,温度不会太高,倒是温度太低了液晶被冻住了,温度升高一点就好了,可以接受。字符残缺的占多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8*64本身没什么损耗,N年都不会坏,主要问题是金属框压接不好,导电橡胶移位(主要是震动引起),造成缺 ...

我设备一般装好之后就会去动,客户装上去了时候是好的,都是有一段时间之后出了问题,“导电橡胶移位(主要是震动引起),造成缺”  我这里,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把给我们供屏的业务员叫过来骂了一半个早上,屏厂家也给出问题分析报告 "字符残缺的是由于导电胶受潮起的" ,放着不用是不会坏的大都是用一小段时间后坏了,屏厂家给我们的报告可信度不高。也不和他太较真,我只关心他有没有把问题解决,   结果-------没有。

网友G:
一般来说液晶背光灯的寿命是2W小时左右,如果需要24小时长期点亮,可以调高点背光限流电阻,那样的话寿命自然就长了,而你说颜色变化了,那是你用的厂家玻璃质量不好。我以前做维修的时候,有10年前的产品返回来修的。
12864的ST7920我们好像卖得很便宜,你可以来我们这咨询一下咯,说是钟S介绍的,可以申请个样品。

网友H:
背光的限流电阻功率大点的好一些...

网友I:
看你的工作环境是不是很恶劣了

网友J(2014-07-31):
30买的12232,不出半年,全坏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用广州同华的12864液晶和12232液晶。每个月出货几百个,还没发现一个返修。
不过到手后都是自己修 ...

你这改限流电阻的说法降低可信度啊,这种液晶模块,一个月几百片的量完全可以叫厂家换电阻了,还用自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