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X710的问题

楼主(2013-04-06):
使用HX710测量称重传感器信号。
电路是使用的Datasheet上面推荐的电路,不过数字和模拟电源都是用的3.3V,因为单片机是3.3V的,用电阻和电位器模拟了一个称重传感器信号,系统搭起来后能够工作。
考虑到用3.3V作为传感器的激励信号有点小,打算用5V的。就修改了一下电路,HX710和传感器使用5V电源(因为是实验板,用的7805),单片机输出的时钟信号通过HCT245转换为5V的逻辑电平给HX710,单片机本身可以耐5V逻辑,因此HX710的数据输出管脚直接接单片机管脚。但是测试的时候,接收到的数据总是0。
几乎相同的电路,使用3.3V电源的却没有问题。5V电源的也就只是增加了一片HCT245而已。

求帮助,求指导。

楼主:
继续求帮助求指导

网友A:
在7805后面串两颗IN4001二极管 将电压降到3.6左右试试 如果还是现象依旧的话 那就得考虑是不是HCT245的影响了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