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阻滤波器

楼主(2013-04-06):
这带阻滤波器仿真效果非常好,怎么实物没有带阻的现象?

网友A:
仿真和实际能否实现真的是二码事.....

网友B:
现实的环境比仿真环境状况多多啦,仿真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网友C:
不能全靠仿真的

楼主:
真的是不一样,电感选的是色环电感,没有什么影响把?

网友D:
色环电感Q值比较低。用Q值高的电感或用磁罐自己绕。

楼主:
绿环  Q值高吗? 我现在改为绿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绿环  Q值高吗? 我现在改为绿环了。

什么环都没用,色环电感在此就不行

楼主:
为什么  ,那用什么电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那用什么电感?

色环电感Q值不够,电阻大.
要自己绕,并要磁屏敝

网友E:
无源的滤波器没做过   但仿真只是理论的东西   只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由于你的频率较低,建议用磁罐自己绕,GU1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源的滤波器没做过   但仿真只是理论的东西   只可以参考一下

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