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工作原理问题

楼主(2013-04-06):
给g一个电压,VT2导通,VT1怎么导通的???VT1的基极电压不确定,怎么会导通???请分析下vt1怎么导通的。

网友A:
VT2导通以后,VT2的C极电流成为VT1的基极电流,然后VT1的C极电流再成为VT2的基极电流,形成雪崩触发。

楼主:
VT2的C极电流成为VT1的基极电流,若此点流不够大,那么vt1还是导通不了啊??

网友A:
不导通,但是因为三极管放大倍数还是很大,所以你认为“不大”的电流,也可以触发。至于具体多大,请找个可控硅的手册来看。

楼主:
哦。那没问题了,谢谢了!

网友B:
好像不是这么个画法

网友C:
小呀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

网友D:
建议开课授业

楼主:
学啥???我是自动化专业的。现在大二。。。

网友E:
VT2导通后C极电流在作用VT1

网友F:
我们给G一个信号,然后这个信号没了,G端也没有接地,是不是晶体管还会继续导通呢?

网友G(2013-10-09):
可控硅应用与技术讨论群:31549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