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F166A 定时器问题 求教啊

楼主(2013-04-06):
采用内部12M时钟频率,不分频,时钟周期应该是1/12us(大约83ns)  可以实现1us定时吗  ?
理论上 初值
  TL2= (65536-12)/256;
   TH2= (65536-12)%256;
但是实际测得的定时时间为2.41us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大侠们指点一下啊  谢谢

网友A:
估计是中断服务程序的延迟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中断服务程序的延迟导致的.

再请教一下 还是12M内部时钟 不分频  _nop_() ;这条指令执行大约为90ns,我用逻辑分析仪测试 没有问题
但是 P0_4 = 1;这条指令确执行了约250ns,这条指令的反汇编语句是 SETB     P0_4(0x80.4)     这不是单周期指令吗   不是也只要一个时钟周期90ns吗  为什么执行了250ns呢

楼主:
原因找着了  SETB     P0_4(0x80.4)  不是单周期指令  要3个时钟周期  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