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解决】奇怪!CY8C中的AD不能使用?其他模块均可使用,

楼主(2013-04-06):
自己制作了PCB psoc最小系统?分别焊接了CY8C3665和CY8C3866,运行LCD显示程序 ,串口发送程序都可以,唯独AD(或、和)DMA不行,但是同样的程序在原开发板上能调试成功,在其他板子上都可以,程序绝对没有错!
请问各位是否pcb画的有些问题?或者AD 需要配置?还是用了不该使用的引脚?

网友A:
VDDx VSSx上本来应该有的去耦电容会不会有影响? 既然完全相同的程序在开发板上没问题,很有可能是这个板子哪里没弄好,AD不行是什么现象? P2.7是AD input?

网友B:
你好好检查下 PSOC 的电源电路,还有电容的大小是不是和 推荐的匹配,特别是 C10, 这个电容理论上是 1uF的,你图纸上是0.1的。

网友B:
亲,你的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