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UBOOT到NAND的问题

楼主(2013-04-06):
   我板子S3C6410的,在移植UBOOT的时候,遇到个问题。问题找到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望大神们帮忙看看
   我用uboot里面的nand命令 nand write.uboot 将 uboot烧写进nand 0地址处,发现不能正常工作,我用点灯和调试器一起调试发现uboot代码在nand里面分布有问题。我用的 nand 是4096B/
。为了问题描述方便我把uboot代码分成 A,B,C段,我发现B段即存在nand第一页的后半页,也存在第二页的前半页,就是说B段 重复了。把NAND里面代码拷贝到RAM里面执行的时候 第二页之后的函数调用都会出错,因为地址发生错误了。   我插一张图进来,更能直观的看到这个问题。我用红色标注的 第二页前半页的 B段代码
     大家帮忙看看 是什么问题,我是新手遇到这种问题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了 :) :) :)

网友A:
个人感觉实际与你想的应该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实际与你想的应该不一样。

为什么啊,我读了五页的NAND,发现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实际与你想的应该不一样。

我回去再想想其他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A:
nand write.uboot并不是nand的常规指令,应该是开发人员加进去的,类似于shell脚本命令,如果你的硬件环境与开发板不一样,很可能是不能用的。

你可以直接用nand write写试试看,最好是把nand write.uboot的原代码找到,看看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另外:“我用的 nand 是4096B/页”这个很可能是你的问题所在。一般的nand都是2048B/页,估计得改源码。

网友B:
直接用write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