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密整流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4-07):
此图是一种精密整流电路。
问题一:这个电路的输入信号无论多大,频率高低,现象都是下图这样的,面包板和洞洞板上都试过了,反复检查电路连的没问题,仿真也没问题,求大家帮忙解释一下

问题二:
另外我需要输入这个电路一个10Khz的正弦波,但我发现超过1Khz之后靠近横轴处就会有很大失真,波形也是高低不齐,运放用的lm324,BW是1MHz,10khz不应该这样啊,请教大家这是为什么?

网友A:
1、这是运放产生振荡的波形,原因可能是电源旁路电容距芯片果远或电容有感(电解电容)。
2、两运放交替工作于线性与饱和,从饱和退出所需要的时间很长。

网友B:
电源去耦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