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硅光电池信号处理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4-07):
图中是: 电流转电压 + 10Khz的带通滤波器 + 精密包络检波电路 + 跟随器,整个电路前一级是硅光电池,后一级是单片机的AD输入端。
本人要做一个检测光强的电路,光源已经经过了10KHz的方波调制。需要解调并且送到单片机AD中进行计算。要求精度是1%。
本人能力有限,上图肯定好多问题,求大家帮忙指出来。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你硅光电池出来的电流多大?我们的就几uA,前级IV转换用324做,偏置电流允许吗?我们用的pA级别的。

网友B:
用硅光电池,输出已经够强的了,还用那么多处理干吗?
1%的精度,在后级电路不难实现,关键要选择好光电池。

网友C:
不用这么复杂,中间的整形电路不用,最大带通+低通滤波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么复杂,中间的整形电路不用,最大带通+低通滤波器就可以了

我需要对10Khz进行解调,带通加低通滤波器怎么变成直流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硅光电池,输出已经够强的了,还用那么多处理干吗?
1%的精度,在后级电路不难实现,关键要选择好光电池 ...

硅光电池输出大概10ua,后面复杂部分主要是对前面的方波解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硅光电池出来的电流多大?我们的就几uA,前级IV转换用324做,偏置电流允许吗?我们用的pA级别的。 ...

嗯啊,我试了一下324确实不行,噪声就很大,需要用个低噪pA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需要对10Khz进行解调,带通加低通滤波器怎么变成直流信号呢?

你的图看的不是很清楚,你把R7减小到1K,C7增大到10uF就是直流了!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D:
我们的就几uA,前级IV转换用324做,偏置电流允许吗?我们用的pA级别的。

网友E(2013-07-19):
这个前级的IV转换用那种片子比较好呢 324貌似达不到额

网友F(2017-04-08):
硅光电池直接用电压输出可以么?效果不好么

网友G:
这个方案应该不是一个好方案:
1.如果斩波频率是10kHz,那么运放采用LM324不太合适,其带宽和摆率偏低了。
2.相信现在MCU内部集成ADC的采样速度足够,所以不建议采样那么多的模拟电路进行处理。

可以这样:
1.去掉后面的4个运放,也就是去掉第一级滤波、检波器和跟随器。
2.只需在IV转换电路的采样电阻上增加一个电容,滤掉一些高频(带宽20k以上);
3.采样方案:
   3.a. AD采用高速采样,软件进行10Kz的DFT计算,就可以得到10kHz信号分量,若有需要,可求其包络。
   3.b. AD采样同步采样,在调制信号高电平和低电平的中点进行采样,算绝对值,积分、求包络即可。

这样更省钱,性能更好,若有需要,可随时改变斩波频率而无需修改电路参数。

网友H(2022-04-01):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