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驱动10寸大数码管

楼主(2013-04-07):
每段的电压20V 通过电流65mA,使用14段位显示年月日等时间信息,如2013年04月04日18时20分41秒。

主要在于如何给10寸的数码管提供驱动电流,ULN2803是否满足要求,65mA*7*28V,ULN2803能否满足功耗散热、驱动电流的要求,谢谢各位。

网友A:
貌似没啥问题,参见ULN280x极限参数:

网友B:
65mA*7*28V,ULN2803能否满足功耗散热、驱动电流的要求?
Vo 达50V, Ic 达 500mA 肯定是满足了.
功耗, 由于是达林顿管, Vce(sat) 通常 0.7V 以上. 取 1V*65mA*8(路)  约 0.5W.
再根据封装取热阻, 计算一下功耗.
应该是能够满足要求的

楼主:
20伏的10寸数码管,通过电流65mA*7,室内亮度还可以,室外不行啊,还得换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