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中出现DRC Error Markers怎么解决?急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3-04-07):
各位老师好,我最近在学习用Protel  DXP画LED照明灯珠的PCB板,但是每次画出来的导线颜色都是绿色的,显示为DRC  Error  Markers,附上图片求高手解答,拜谢!

网友A:
你把SMDNeckDown设置为100%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SMDNeckDown设置为100%再看看!

我在DRC检查中找到了SMD Neck-Down,但是后面只有两个框框都打着勾,我把勾去掉重新检查还是不行,请问你说的SMD Neck-Down是DRC检查中我刚才说的那个设置吗?拜求详细步骤!

网友A:
在rule中设置的!我这台电脑没有ad。我用的是ad6.9,不知道你用的那个版本?

楼主:
再补充一下,我把导线宽度设置成0.1以下就可以了,导线宽度超过0.1就会变成绿色,请问是不是导线宽度限制呀?如果是,请问怎么修改?

网友A:
那你在rule中把线宽调大

网友B:
这个明显是短路,焊盘上没有加网络

网友C:
没有任何网络

DRC再怎么检查,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D:
rule 里面设置修改一下吧。所有设计软件都这样了。

网友E:
目测楼主是直接在PCB里拉了几个器件随手画的,不报错才有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