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代码不懂 来个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3-04-07):
//********Poll CAN Comm: if message pending, handle it.
        //CRITICAL: currently overrunning from the host is prohibited

        if (nBLDC_status & (1<<CANMsgTxPending))
                        ProcessCANTxMsg();
        else
        {
                lMainInt32R0 = ECanaRegs.CANRMP.all & (1<<CANMailBoxRv_set);
                if (lMainInt32R0 != 0)        //if non-zero, there is a pending message
                {
                ECanaRegs.CANRMP.all = lMainInt32R0; //clear the RMP bit
                ProcessCANRvMsg();
                nBLDC_status |= (1<<CANMsgTxPending);
                }
        }

不懂nBLDC_status & (1<<CANMsgTxPending)为啥左移

网友A:
nBLDC_status是一个字节或者字,nBLDC_status & (1<<CANMsgTxPending) 用来判断其中的一个bit而已,不是这么理解吗?

网友B:
CANMsgTxPending 是个宏定义.
1<<CANMsgTxPending 是寄存器中 CANMsgTxPending 对应的功能位.

网友C:
左移只能说明是在判断次高位   此标志位是0是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ANMsgTxPending 是个宏定义.

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明白了

比如CANMsgTxPending=4,那么1左移4位为10000,判断nBLDC_status的第四位是1是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明白了

比如CANMsgTxPending=4,那么1左移4位为10000,判断nBLDC_status的第四位是1是0 ...

问题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