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现在A/D芯片、单片机老是坏,其中2575前端接了10uF电容,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07):
(无正文)

网友A:
LH15-10D0524-02是双隔离两路输出产品,输出电压是从5V上采样通过光耦反馈的,24V是通过变压器耦合的,如果输出的负载不平衡使用会造成输出电压偏高或是偏低,单片机和A/D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以至于损坏。

网友B:
用万用表直接测量正常工作时候的两路电压,看电压的波动范围即可很清楚的了解到是不是负载不平衡的造成的。

网友C:
击穿?求解释的。

网友D:
那只能加LDO了,这就是设计的不周考虑,以及对DC-DC不熟悉
当然还有芯片本身的不太稳定。
我用TI,DC-DC从来没烧过,用金升阳也问题,估计你的设计有很大问题。
有些DC-DC芯片,上电瞬间输出会有过冲

网友D:
用金升阳也没问题。

网友E:
应该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E:
金升阳有没有更好点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