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选择一个150M的存储芯片。不知道选什么好

楼主(2013-04-07):
我要选择一个150M的存储芯片。要频繁的操作芯片进行保存数据。并且要加载文件系统。。。。不知道选什么好。。nandflash频繁的操作会不会出问题。。并且有坏块什么的。。。求大湿指点下。。

网友A:
150M了,肯定选NANDFLASH啊。NANDFLASH很少有没有坏快的情况,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也可能会产生。所以需要做好坏块管理,做好负载平衡。有些专为NANDFLASH开发的文件系统就已经做好了这两块,但是占用系统资源挺多的。即使选择NOR FLASH,频繁擦写也是需要做好这两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M了,肯定选NANDFLASH啊。NANDFLASH很少有没有坏快的情况,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也可能会产生。所以需要做好 ...

现在是我用stm32 操作她。不知道可行不行啦。。。并且保存的数据要通过USB 虚拟成一个U盘 查到电脑上要直接可以读出来。。。

网友B:
150M字节还是位还是速度?如果不想处理坏块的话,可以使用SD/TF卡。
至于文件系统的话,可以在TF上做文件系统,在PC上,直接做这个TF的U盘。
当然,也可以TF里不放文件系统,USB上的MSC模拟一个U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我用stm32 操作她。不知道可行不行啦。。。并且保存的数据要通过USB 虚拟成一个U盘 查到电脑上要直 ...

完全可以的。如果要用电脑读出NANDFLASH中的内容,则文件系统要用FATFS,但是这个文件系统不是为nandflash设计的,所以没有负载平衡和坏块管理,这两点得自己写。这个文件系统的最大优点是小巧,占用资源少。

网友A:
像4楼说的那样,用TF/SD卡也可以。成本上可能高一点,但是省了很多事。

网友B:
成本上差不太多,而且,由于TF卡可以只用SPI控制,stm32上的成本可以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上差不太多,而且,由于TF卡可以只用SPI控制,stm32上的成本可以更低

但是从稳定性的角度来说会不会TF卡更不稳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从稳定性的角度来说会不会TF卡更不稳定呢?。。。

确实,没见过工业级的卡,不过如果有这些要求,成本就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没见过工业级的卡,不过如果有这些要求,成本就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了 ...

那大师有没什么好建议吗?用nandflash还是??

网友C:
用NAND吧   个人的建议  不过需要考虑处理速度问题   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大师有没什么好建议吗?用nandflash还是??

看了一下,确实有工业级的SD卡,当然,工业级的nand肯定也有。
这个根据你们自己的项目需要来选择了。

网友D:
要频繁的操作芯片进行保存数据
光这一条就可以把nand结构的设别排除了

150M
光这一条就可以把nor、eeprom、sram等设备排除了

看了一下,确实有工业级的SD卡,当然,工业级的nand肯定也有。
所谓的工业级只是使用SLC结构,保证10000次擦除而已,假设你1秒擦除一次,10000秒之后就废了,如果有负载平衡会久一点,但也逃不过报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频繁的操作芯片进行保存数据
光这一条就可以把nand结构的设别排除了

那应该怎么办?SD卡不是保证有100000+次的刷新次数吗?

网友D:
SD卡不是保证有100000+次的刷新次数吗?
这个是吹的,考虑了负载平衡之后的效果。

没什么好办法,估计你的设备也不能接硬盘。
只能尽量减少写的次数与数据量,还可以增加存储空间,通过负载平衡的效果可以增加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SD卡不是保证有100000+次的刷新次数吗?
这个是吹的,考虑了负载平衡之后的效果。

SD卡几乎每天要擦除一次。。。。。。。那这样算的话一个sd卡应该可以用3年吧。。。

网友D:
得看你写的频繁程度和数据量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看你写的频繁程度和数据量的大小。

有关系吗?我每天的数据要写满一张SD卡。。然后第二天。删除有写满sd卡。。这样循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关系吗?我每天的数据要写满一张SD卡。。然后第二天。删除有写满sd卡。。这样循环、、。、 ...

这就简单了,完全不用考虑负载平衡,一天一次。
这算哪门子频繁啊。
用普通的就有3000天,工业级的可到10000天。完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简单了,完全不用考虑负载平衡,一天一次。
这算哪门子频繁啊。
用普通的就有3000天,工业级 ...

做过测试。断电。开电。断电。开电 断电。开电。断电。开电。。。被我搞坏了2个sd卡。。。。
所以我想请教大家一下。。假如sd卡在写数据的时候突然断电了是不是会毁坏sd卡。。如果会要怎么防止。。。
假如没有文件系统是不是就不会损坏。。。。
在做操其它flash芯片的时候。。写数据的时候突然断电了。是不是也会破坏芯片。。还是只有SD卡会损坏。其它的不会。。

网友E:
做一下掉电检测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过测试。断电。开电。断电。开电 断电。开电。断电。开电。。。被我搞坏了2个sd卡。。。。
所以我想请 ...

我测过nandflash,会产生坏块,但可以修复,不属于损坏的范畴,文件系统一般还不至于损坏,看你用什么格式了,一般的都有恢复功能的。

SD卡没测过,不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一下掉电检测就可以了。

什么意思。。。。。求解。。。。

网友F:
带电插拔也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电插拔也容易坏

我知道。所以我想知道如何防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