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 实在是想不通了!!!

楼主(2013-04-07):
TE, ST, RF, nRF, AD
我最近学习nrf24l01模块  发现即使不发送(就是不开启发送模块) 接收模块也能收到数据

/*************************接收数据*********************************************/
void GetDate()
{
        unchar i,j;
    sta=NRFReadReg(R_REGISTER+STATUS);//发送数据后读取状态寄存器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j=0;
           led=j;
           CE=0;//待机
           NRFReadRxDate(R_RX_PAYLOAD,RevTempDate,RX_DATA_WITDH);// 从RXFIFO读取数据 接收4位即可,后一位位结束位
           NRFWriteReg(W_REGISTER+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
           CSN=0;
           NRFSPI(FLUSH_RX);//用于清空FIFO !!关键!!不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大家记住!!
           CSN=1;
               for(i=0;i<4;i++)
           {
                           R_S_Byte(RevTempDate[i]);
                           NRF_usDelay(10000);
           }
           j=1;
           led=j;
     }
}

我看到led会一直闪 而且串口接收到数据 说明进入了 if(RX_DR)中  难道不发送数据 它也能收到?求哪位大哥指点啊

网友A:
估计是电磁空间有干扰吧,你没发,可以别人在发啊,如果做控制的话最好数据以帧的形式发送,加上数据校验算法;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