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 mcu的速度到底怎么快法?

楼主(2013-04-07):
想找的高速的单片机做通讯测试,朋友拿来STC11L04E,号称比8051快6~12倍!看了半天的PDF都只是看到在吹,没有看到任何提高速度的理由,也没有看到如何提高速度的方法?于是我随便做了个简单的PI口拉高拉低,速度并不快啊?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确实,同样晶振频率下,STC单片机执行一个NOP指令,速度是标准8051的12倍数,这点他没撒谎

另外,关于每条指令的执行cycle数,可以参考规格书,都有明确的说明

网友B:
数据手册上有每条指令的执行的周期数, 对比一下, 看看快了多少.
或者拿一段典型的计算或控制程序测试一下.

楼主:
于是我随便做了个简单的I/O口拉高拉低,速度并不快啊?请教各位大侠。

sbit MCU_main_Led  =  P1^2;
void          main()
{
     for(; ; )
          {
                MCU_main_Led=!MCU_main_Led;
          }
}
晶振22.118465mhz,示波器看大概0.2us,算快吗?

网友C:
那你用12T的单片机对比一下?

网友D:
算快了,你用at89c51,测试同一程序,示波器会看到 大概2us,,你做结论之前,最好实物 对比一下,,不要比都没比,就空口下结论,,如果这样就认为stc在吹的话,我看你吹的比他更厉害

网友E:
同样晶振频率下,STC单片机执行一个NOP指令,速度是标准8051的12倍数

网友F:
有一个寄存器要设置一下,不设置的话和普通的速度是一样的

网友G:
仁兄试试我们的LGT8F08A,系统可以跑32Mhz,IO翻转最大可以到16Mhz,8bit MCU无人能比!

网友H:
相比起传统的51芯片, 它算快的

楼主:
谢谢logicok!我用stm32f103速度快了不少,而且芯片也才几块钱,内存也64K大多了,

楼主:
8位MCU单片机没什么好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