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模电一年多了 却不知道下面这个波形怎么出来的

楼主(2013-04-07):
上图的静态工作点在6V吧  怎么我输入一个正半轴以上的波形    输出电压变换范围在0--12V啊  可是输出可以在y轴的负半轴啊
没悟性  让大家见笑了
先谢谢各位高手的指导了

网友A:
图纸贴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贴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输出可以在y轴的负半轴啊------------------C5隔直了。

似乎有点明白了   这个波形输出的是正半轴以上的波形  然后出来的时候 经c5隔直了  就在负半轴了   我还以为是运放直接输出呢   还有个问题啊   那个电解电容怎么放呢 正负极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C:
那个电解电容怎么放呢 正负极我也不知道啊

C5左端电位总大于零(地),右端直流接地,你说应该把电解电容正端放左边还是右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解电容怎么放呢 正负极我也不知道啊

C5左端电位总大于零(地),右端直流接地,你说应该把电解电容正 ...

放右边不行吗?我问了老师的  老师说如果是同相输入  这正接输出  反相对应负  为什么这样好像没告诉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右边不行吗?我问了老师的  老师说如果是同相输入  这正接输出  反相对应负  为什么这样好像没告诉我 ...

这,电解电容方向与同相反相有什么关系?

网友D:
正负极问题就算看懂了。maychang 老师不直说,俺也不说了。
楼主距离研究有3块运放远了点儿,退一步复习“电解电容器的极性”及其电路接法,再从单个运放开始往下学
要“一步一个脚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负极问题就算看懂了。maychang 老师不直说,俺也不说了。
楼主距离研究有3块运放远了点儿,退一步复习“ ...

嗯  复习以前的东西  也要学好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解电容方向与同相反相有什么关系?

您弄不懂   我也不去弄明白了

网友E:
看看你运放接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你运放接的电源

0-12V啊  那有问题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0-12V啊  那有问题吗?

这个确实没 话说了,放大器啊放大器,电容都把直流滤掉了

网友G:
呵呵,我不发表任何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我不发表任何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弄不懂   我也不去弄明白了

那边电位高,那边就是正极吧。

网友J:
看来我也得好好学习下模电了。

网友K:
老师也说的不对呀 如果输入是负呢 ,, 反相电容还能那么放么

楼主:
19楼好像是对的  那边电位高   正极接那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