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电路分析

楼主(2013-04-07):
请教一下一个开关电源电路怎么分析?比如为什么用这么大的电阻、电感、电容。

网友A:
建议先找本书翻翻

网友B:
不太好说  这个有难度

网友C:
直接问钱怎么赚的了

网友D:
先看点这方面的资料。。。。吧

网友E:
要什么样的电源

网友F:
范围太大了。。。

网友G:
找些基础的书慢慢看吧

网友H:
火星上为什么没有生命呢??????????

网友I:
问题范围有点大,信息不怎么明确

网友J:
选择范围比较大,有时候实验后确定的最终结果

理论和实际肯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不离十啊

楼主:
有人能帮忙我才能传图给他帮忙分析啊

网友K:
贴图,赶紧的;P

网友L:
看电源书呗,不会让网友从头到尾,把每一个元器件都说一遍吧!!!
不过,世纪电源网还是电源网记不清了,真的有人从头到尾介绍了一下每个元器件,LZ自己找找看吧

我是开始学习,倒是很希望有网友能从头到尾把每一个元器件都说一遍

网友L:
去找找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帖子看看

OK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原理图画得太没规矩了吧

还请高人指点额

网友N:
220AC输入吗

100VAC-240VAC

网友H:
欧姆也提过这样的问题、安培却不高兴了,问法拉弟:库仑这小子怎么不发言?

网友O:
呃..各个元器件的功能有很多,解释起来很麻烦,估计要出书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找本书翻翻

有理

网友Q:
这个电路安全方面做得真到位,保险管、压敏、热敏、低通、XY等一应俱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