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延时/移相

楼主(2013-04-07):
信号的延时和移相有什么不同呢?
我现在想把一路模拟信号延时1微秒应该如何处理呢?
看到过有使用运放加电容(和电阻)实现的,有使用rc电路直接实现的。应该怎么算呢?

网友A:
通常你的“模拟信号”并非只有一个频率,而是许多频率正弦信号的合成。
你要“延时1微秒”,那么对不同频率信号来说,相移各不相同。
要“延时1微秒”,但要求波形不变,比较困难,尤其是频率范围很宽情况,运放加电阻电容不能实现。
可以考虑延时线,或声表面波器件。

网友B:
如果是单一频率,RC可以稳定移动一个相角。虽然可以折算成“us”,但不是延迟的概念
即便是延时线,也有通频特性。也不可能为楼主定做一个适用的
如果不嫌费事儿,数字存储技术倒是可以帮到你

网友C:
RC移相也是有用的,在市电的相控电路中常用,注意波形正弦波

网友D:
可以考虑贝塞尔滤波器, 老T的<新年大礼包>之"LC滤波器"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你的“模拟信号”并非只有一个频率,而是许多频率正弦信号的合成。
你要“延时1微秒”,那么对不同频率 ...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我是在一个专利上看到了,类似这样的电路。

我现在是想得到下图这样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一频率,RC可以稳定移动一个相角。虽然可以折算成“us”,但不是延迟的概念
即便是延时线,也有通 ...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我是在一个专利上看到了,类似这样的电路。

我现在是想得到下图这样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移相也是有用的,在市电的相控电路中常用,注意波形正弦波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我是在一个专利上看到了,类似这样的电路。

我现在是想得到下图这样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贝塞尔滤波器, 老T的之"LC滤波器"里有

我现在是想得到下图这样的电路

请问贝塞尔滤波器可行吗? 有没有其他群延时的芯片或者电路呢?谢谢了?

网友A:
中国的专利,90%以上是垃圾,必须仔细思考验证再判断,绝不可轻信。

按照楼主图中波形要求,可以考虑
1、延迟线,但成本不低,因线相当长。
2、高速A/D加FIFO加D/A,这个对A/D和D/A的速度要求也不低。

网友A: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您。成本太高了,确实。刚刚楼上说的那种贝塞尔滤波器可行吗?具有群延时效果

网友E:
专利不怎么好 政策不行

网友F:
to LZ:

其实,延迟和移相本不是一个概念。严格说来,延迟是个时空概念。

贝塞尔滤波器可以得到较为接近线性的相频特性(一定范围内),但不能保证具有平坦的幅频特性。

网友G:
延时和移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一频率,RC可以稳定移动一个相角。虽然可以折算成“us”,但不是延迟的概念
即便是延时线,也有通 ...

请问延时线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呢?我看到美信有

你可跟美信沟通

网友H:
1uS延迟的bessel

网友A:
引用 网友H:
1uS延迟的bessel

问题是:此电路3db带宽还不到500kHz。
楼主波形的细节将消失。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集中参数滤波器特性肯定不行
1uS也不算小,走光纤电缆还得300m呢
楼主应该根据信号频谱确定延时线带宽,以及传递损耗,市场寻求适用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to LZ:

其实,延迟和移相本不是一个概念。严格说来,延迟是个时空概念。

您好,谢谢您。我看到您在一篇帖子中说“。。。考虑运放本身的相移。。。”,实际电路中运放本身相移多少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我看到您在一篇帖子中说“。。。考虑运放本身的相移。。。”,实际电路中运放本身相移多少 ...

这需要根据具体运放以及具体电路和信号特性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