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ps无法恢复电源工作

楼主:
本人因客户要求设计一款ups,输出需反馈到电源输入(当电源断电又电池供电给前端外部设备工作,请不要追究这里),可是一反馈,问题就出现了,当电源恢复是ups无法停止工作,又无法采集到输入电压,因为输出一直存在。改怎么办?恳请高手解决,谢谢!

网友A(2013-04-07):
贴图来看

网友B:
应该是电路设计的问题,是不是被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图来看

ps:继电器是上开下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路设计的问题,是不是被保护了

没有加保护啊,图已经贴上

网友C:
为啥无法采样输入??加个二极管隔离反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无法采样输入??加个二极管隔离反馈不行?

因为有反馈,输入端始终保持电压存在,不知道怎样检测电源是否恢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有反馈,输入端始终保持电压存在,不知道怎样检测电源是否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输出无法回到输入端了,电池的逆变输出需给前端外部设备供电

网友D:
有些理念没搞清!…UPS分在线和后备两种:你的提问属于后备。后备的特点是输出端由继电器切换!后备控制电路复杂!相位同步:这一环就会要你的命!…建意你做在线…或做EPS。如果你的积累不够的话………

网友E: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