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硬件的问题

楼主(2013-04-07):
1.采用 18K 和 22K 的电阻分压网络来把5伏TTL 信号转换成 3.3V TTL 信号, 结果根本就不行, 低电平居然变成了1.5伏 ,而以前在用2407的电路板时, 这样处理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方法为何不能照搬到2812。最后没有用电阻分压,而是用LV4245电平转换芯片,解决了问题。
2.用两个10K 的电阻把 5V的模拟电压分压后 连接到 2812的模拟采样端口, 理论上分压后电压是2.5V ,但是实际上电压变成了-0.8伏, 最后没有办法, 我把这个电阻分压后的电压经过运放跟随后,才调试通过。
所以感觉2812的端口输入阻抗特别低, 所有信号输入到2812的端口,无论模拟的还是数字的,都要采用驱动,是否是这样的?

网友A:
1,2 有些LOCK是从电路上进行控制,比如SD卡,被锁的SD一般是可读,但不能改写,所以如果这片Flash的锁也是电路控制,情况会类似。

3 如果是从软件上上锁,用API对FLASH进行UNLOCK操作,这本身就是一个加密和解密的过程了。

网友B:
感觉应该是设置问题,或者外部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