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学单片机程序请教大家

楼主(2013-04-07):
#include<pic.h>
__CONFIG(0x0054);
#define LED GP0
char A; //全局变量,保存LED 的状态
unsigned int cou=0;
void interrupt ISR(void);

void main()
{
OPTION_REG=0b01000000; //全局使能上拉
TRISIO=0b00001100;//设置GP1,GP2,GP4为输入,其它口为输出
CMCON=0x07;//关比较器
IOC=0b00000100;  //允许GP2中断
GIE=1;
GPIE=1;
T0IF=0;
INTF=0;
INTE=1;
GPIO=0b00100000;
TMR0=217;
A=0;
LED=0;
while(1);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INTF==1)
     {
          INTF=0;
          T0IE=1;
     }
      else
          T0IE=0;
     if(T0IF==1)
     {
          T0IF=0;
           INTE=0;
          T0IE=1;
          TMR0=217;
          if(cou++>100)
          {
               LED=0;
               A=0;
               T0IE=0;
                INTE=1;
               cou=0;
          }
          else
         {

               LED=1;
               A=1;
         }
     }
}
实现刚通电时LED不亮,当第二脚有中断时LED亮,延时一段时间,LED灭。

网友A:
show程序么:lol

网友B:
什么MCU啊。楼主什么都没讲,如何帮你解答。。。

网友C(2013-11-14):
引用 网友B:
什么MCU啊。楼主什么都没讲,如何帮你解答。。。

PIC单片机

网友D: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都不说,大家咋发表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