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不能工作,全速可以工作

楼主(2013-04-07):
设计的68013A与上位机软件进行数据传输时工作于slave fifo模式,USB工作于高速或全速时PC都能识别USB,但上位机软件只能在全速时识别USB设备,高速时无法识别,通过bus hound观察上位机软件识别USB发现,高速时USB设备没有返回上位机软件需要的272个字节的信息,在全速下是返回了,为什么会这样?endpoint2作为OUT,512BX2,endpoint6作为IN,512BX2的缓冲

网友A:
如果是这种情况,首先要更换另外一款68013的开发板,以确认上位机程序。如果上位机程序没有问题,需要检查电路板的HS信号的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种情况,首先要更换另外一款68013的开发板,以确认上位机程序。如果上位机程序没有问题,需要检查 ...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EEPROM的配置寄存器不动,保持默认值(我的是0x04,此值应该默认枚举为高速设备):
1 在我XP系统的笔记本上上电时会枚举为全速设备,不断电拔插一次USB线就枚举为高速设备,。
2 在win7系统的台式机上上电就直接枚举为高速设备。
3 如对EEPROM的配置寄存器进行了设置(这只值为0x40,枚举为高速),在我的笔记本和台式机上能够按照设置的模式进行枚举为高速设备,若拔插USB线后工作模式也不会变
4 如对EEPROM的配置寄存器进行了设置(这只值为0xc0,枚举为全速),在我的笔记本和台式机上能够按照设置的模式进行枚举为全速设备,若拔插USB线后工作模式也是全速

楼主:
当在高速模式下时,上位机软件不能识别,此时我用示波器观察IN端点的EF和FF标志,发现已满,用EZUSB软件去读该端点,显示BULK IN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