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软件打不开了,ICD3安装驱动会死机

楼主(2013-04-07):
先软件里的OUTPUT窗口找不到了,找来找去找不到了(以前按网上步骤还能找到)。重启之后就双击软件无法启动(双击工程文件.MCW也一样),显示一会图标后就没有了。软件版本是8.89,去官网下了一个最新的8.90根本不管用。看了网上说和USB驱动有关,把ICD3,ICD2,KIT3的驱动卸了,更悲剧出现了......插上ICD3装驱动的时候每次电脑都死机。后来新建了一个电脑用户(英文名字)以前的工程都打得开,原来没有output窗口的工程打开后output窗口出现了。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1.MPLAB IDE软件打不开;2.icd3装不上驱动,装驱动时候电脑会死机。

网友A:
楼主说的是电脑用户名要是英文名是不是啊

楼主:
是的,WINDOWS中文名的就是闪退

网友A:
是啊,搞研发的尤其应该注意,很多开发软件对中文都有莫名其妙的错误,所以能不用尽量不用中文名,中文路径等

网友B:
这已经讲了多少年了,MPLAB不支持中文路径,包括PC的用户名也不能是中文,文件的路径总字符数也不得超过127个。

都已经讲了十多年了,你还在奇怪吗?

楼主:
我现在都是英文的用户啊?我知道不能用中文用户名,以前吃过亏。
现在我的方法就是新建一个管理员用户(英文用户名),在那个用户名下使用,呵呵,我看到论坛好像有人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C:
lz 我的电脑也是装ICD3驱动就会死机,请问你的是怎么解决的?急!

网友C:
计算机用户名、路径都是英文的,软件从8.53 8.63 8.7. 8.90都试过了,还是一装ICD3的驱动就会死机,崩溃!

楼主:
我现在用KIT3,MPLAB IDE根本识别不了ICD3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KIT3,MPLAB IDE根本识别不了ICD3

我借别人的PICkit3也是一直可以用的,到别人电脑上他们装ICD3也没问题,是不是系统的问题?我的是XP GHOST

楼主:
我以前用的好好的,一下就不行了,别的机子当然没有问题我同事用的好好的

网友D(2013-11-05):
超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