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准确度为1级的欧姆表是什么表,1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4-07):
请教各位达人:
在国标GB-T15290-1994 电子设备用电源变压器和滤波扼流圈总技术条件 正文第4页中(参看附件图片),
测直流电阻试验方法,用准确度不低于1级的欧姆表或电桥测量。

1级的意思指的是1%么,敬请达人指点。
谢谢!

网友A:
1级的意思指的是1%么----大体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呵呵

网友C:
1%,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的解答!
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