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WorkBench怎么生成可烧的.hex文件?

楼主(2013-04-07):
IAR WorkBench怎么生成可烧的.hex文件?

楼主:
用 XELTEX的3000U 烧片子,在IAR WorkBench里找不到可以烧录的选择?那位告知一下

网友:
在IAR的Options中配置如下:

-Ointel-extended,(CODE) = .hex
-Ointel-extended,(CODE) = .A90
-Ointel-extended,(XDATA) = .eep
即可

网友A:
(2) 编译生成“hex”的方法:Project\Option\ Linker\Output\Format,里面选择“Other”,在下面的“Output”选“intel-extended”,
生成a79直接改名成为hex或者选中上面的“ Extra Output ”里 在Output file里“Overrride default”项目里面改扩展名为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