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D中断 flash模拟EEPROM问题

楼主(2013-04-07):
我用的是stm32f103cbt6   加了一个PVD中断  电压降到2.9V的时候 进中断保存数据  然后上电后再读出数据,可是上电后读出的都是FF,好像是没保存上,是什么问题呢  如果不加中断直接在main里擦写读取是可以的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起来  呵呵   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仔细查一查吧   呵呵

网友B(2014-03-23):
应该在进入中断后关掉总中断,等FLASH操作完后再打开总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