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检测电路,求高手分析下它的功能

楼主:
小弟费解了很久的电路。 L1 L2 L3是三相电源输入端, 系统供电是由L1 L2通过变压器整流得到。  4N25 是个光耦(原理图估计是抄板的来的) 。 光耦输出的信号由单片机检测。 产品是个三相电机控制系统。

那该电路到底是什么功能呢?  过零检测? 相序检测?

网友A(2013-04-07):
有点复杂了

网友B:
图不够完整,个人理解:
IC1 3脚出来一个电流,由于有81K 91K电阻最终到右下角IC 2脚上是一个电压值;貌似少了一个去耦电容。...
4N25接法也有点问题。漏接4脚?
:检查系统是否上电

网友C:
看来是相序检测

网友D:
哈!…错!…………三相电不管是那一相、经过整流后输出的是直流电平伩号。在这里可以理解为<积分>电路…应该是缺相保护电路!………………原理自己分析…

网友D:
是呵:光藕接反了…

网友E:
不是太全比较难判定。初步估计应该是相序电路。

网友F:
很显然的,这个是相序电路啊!

网友G:
我觉得不错啊

网友H:
感觉像是相序检测电路。

网友I:
图好像不全吧,看下面好像还有个三极管

网友D:
楼上的几位是中了魔法:相序检测原理是什么?:三相相位是怎样?120度是什么?鹰鹉学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