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完整性 笔记

楼主(2013-04-07):
看书总结的,和大家分享,推荐大家看《信号完整性问题和印制电路板设计》,Douglas Brooks写的

网友A:
很好的笔记,在最前面有一处笔误,过孔产生的 0.3 ~ 0.8uF的电容 应该是pF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笔记,在最前面有一处笔误,过孔产生的 0.3 ~ 0.8uF的电容 应该是pF吧

是啊是啊,笔误啦

网友B:
很有帮助,多谢lz分享

网友C(2014-02-24):
很好,看书做笔记这习惯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