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有关负反馈的问题?

楼主(2013-04-07):
众所周知,负反馈电路只有在|AF|=1,φA+φF=(2n+1)π(n=0,1,2,3···),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基础上才能发生自激振荡,造成系统不稳定,但是若是输入信号进入高频段,由于极间电容的影响造成φA会偏移,A也会变小,若是这个时候反馈网络还没有达到自激振荡的条件,但是从输出反馈会输入的信号的相位已经发生了偏移,不再和输入信号的相位一样了,这个时候这个系统还算是稳定么,输出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以反比例放大电路为例讨论下

网友A:
从“产生自激”角度讲,系统当然算稳定的
只不过与Ui比较,Uo已经明显产生相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产生自激”角度讲,系统当然算稳定的
只不过与Ui比较,Uo已经明显产生相移了 ...

输出的放大倍数是不是也应该变小了,但是若是由于还是处于深度负反馈的状态,放大倍数还是只与F有关,是不是认为还是几乎跟中频带的放大倍数一致,相移也忽略了

网友A:
对,只要还是“深度”,只要还是那个“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