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51] 請問一下如何做到較為精準的時間延遲

楼主(2013-04-07):
  • /*************************************************************************************
  • ** Function name: delay_ms
  • ** Descriptions: 1ms(晶振为12MHZ)延时子程序
  •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 Returned value: none
  • *************************************************************************************/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
  • uint32_t i,j;
  • for(i=count;i>0;i--)
  • for(j=2395;j>0;j--);

使用mini51的芯片,取外部12M的晶振,神農的教學代碼說這大約可以延遲約1ms;那請問一下如果要延遲1us該要怎麼寫呢?

microchip的ide工具有個功能可以冊這個延遲時間,但我不知道keil裡是否有這個工具?

网友A:
避免中断的影响, 根据指令周期凑

楼主:
這樣說不是有點瞎子摸象嗎?

网友B:
可以用库里面自带的延时函数(不知道MiNI51有没有),也可以用Nop延时。。。

楼主:
庫中我是沒有找到    mini51沒有砍到   況且nop可以   不過就是抓不準?   也沒有工具可以測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