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源模块实际应用问题交流

楼主(2013-04-07):
最近与客户的交流中发现电源模块工作正常,但是客户的信号发生器受到其他信号的干扰,从而导致系统不断重启。
经过分析发现,客户在模块的输出端外围增加了一些过流过压保护电路,致使模块的输出电压有压降,导致了客户的CPU供电电压达不到要求,导致系统不断的重启,遇到此种问题建议客户选型带Trim功能的模块,可以通过调节Trim脚电阻达到所需要的电压。

网友A:
电源模块内部其实已经有过流过压保护电路,过压电路我觉得完全没必要,过流电路要根据实际应用的负载确定,加上去保护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