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交流电压哪个方案更好?

楼主(2013-04-07):
测0-2V交流电压,平均值,有效值都可以,一个方案是用精密整流电路,AD取样求平均值,另一个方案是用整流桥全波整流,然后一秒钟取40个点,然后求均方根

网友A:
用整流桥全波整流, 二极管上损失的电压就太多了, 极大影响了精度.
精密整流电流也许太麻烦, 成本太高了, 楼主才想到第二方案.
可以简单的变换一下, 到 AD 范围, 然后用均方根计算, 每个周期取 40个点. 或者还可以多取一些.

楼主:
楼上说的对,用精密整流元器件倒不贵,不过要用到负电压,开关电源带正负电压的要比单正电压的贵很多,而且经过AD转换后然后取平均值,数据还是有小的波动

楼主:
网上找了这个电路,把交流电压接个2.5V的直流电压,抬高了2.5V,这样输入电压就是正的了,然后进入AD,每秒取40个点,然后求均方根值,这个思路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这个电路,把交流电压接个2.5V的直流电压,抬高了2.5V,这样输入电压就是正的了,然后进入AD,每秒 ...

思路是对的,但是要考虑到加入的2.5V电压源对交流信号的影响,如果交流信号内阻很大,可以考虑用运放来加。

楼主:
多谢楼上,有空按这个思路测试一下

网友C:
LZ何不考虑用CS5460+MCU方案呢?单就电压采集来说,不算PCB,成本可控制在10元内,CS5460 7元RMB左右。

楼主:
一个是因为从来没用过,不熟悉,另外不知道这种芯片市场上好不好买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何不考虑用CS5460+MCU方案呢?单就电压采集来说,不算PCB,成本可控制在10元内,CS5460 7元RMB左右。 ...

CS5460A某宝买的2元/PCS,官方说停产了就是不知道外面流通的是不是原厂的,
另,LZ也可以考虑用轨至轨运放抬高中心电压的方式来做,互感器可以不用,

网友E:
推荐用AD536之类的交流真有效值测量IC.

网友F:
可以用带ADC的单芯片去做,不知道楼主的分辨率和准确度要求达到多少?还有就是交流电压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我倒是用过我司的SD8000E芯片给客户开发过0~2V交流或直流电压测量方案,测量交流是靠软件算法去做的,1mV的分辨率是没有问题的,准确度优于0.5级。

网友G:
可以考虑采用精密电压互感器,1s采集40个点,A/D转换后求均方根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考虑采用精密电压互感器,1s采集40个点,A/D转换后求均方根值

这玩意多少钱?好买吗?

楼主:
现在用精密整流电路测0-2V交流电压,10位AD,波动在十几个毫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精密整流电路测0-2V交流电压,10位AD,波动在十几个毫伏

LZ强人一个,

网友I:
哈!有电梯:但我非要爬楼梯:这叫个性张扬…

网友J:
采用运放吧,直接转换成直流电压,用8位AD我觉得够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采用运放吧,直接转换成直流电压,用8位AD我觉得够用了啊。

我用的是OP07做的精密整流,但整流出来的结果还是有波动,0-2V的交流电压波动在十几个毫伏

网友K:
今天看到个芯片,AD可以直接测交流电压电流
SD8100

网友L:
楼主所讲的测量方式,都是精度比较低的方式。
测交流电压,要跟踪交流信号,均匀ADC取样,再用软件计算有效值。做的比较好的话,精度可以做到万分之三左右。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能做到千分之三就已经足够了

网友G:
可以参考下综合过流保护装置的电路和原理

楼主:
越来越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