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上电一直自动重复进入外中断

楼主(2013-04-07):
STM32 上电一直自动重复进入外中断 ,这个是什么情况啊?如何处理呢?先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A:
把你的代码写出来才能帮你解决问题啊

网友B:
程序跑飞?是不是BOOT没跳对。

网友C:
难道是电磁干扰问题导致的   一上电就重启  仔细排查一下吧

网友C:
模块化排除   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排查   呵呵   顶一个

网友D:
检测下,相关外部管脚的电平

网友E:
写个计数语句,看进去多少次,按键有受到冲击吧

网友F:
楼主可以先仔细看看pa0脚上电平的变化

网友G(2013-08-23):
我还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H:
最好上代码

网友I:
STM32这里我也没搞明白,不论你怎么设置,第一次莫名其妙进入中断,这种情况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J:
楼主用示波器看下中断引脚,看是不是有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