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读出数据后把缓冲区清空呀?

楼主(2013-04-07):
上位机一直向单片机写入数据,
怎样在读出数据后把缓冲区清空呀?

求指导!
用什么函数 ?
用keil软件的。

网友A:
会自动清空的新数据进来后就会覆盖原来的数据了,看手册,有说明的。

网友B:
数据手册仔细看看   应该是有的   呵呵   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C:
不用人为清。可以清标志,根据标志判断是否新数据。

网友A:
SBUF是不需要清空,你只要用查询方法或者中断把数据读出来就不用管了

网友D(2013-08-15):
SBUF是不需要清...
自己的buf 可memset 成'\0'或 0x20啥啥的

网友E:
不需要清除的。

网友F:
自动清除   那应该还有其他的问题   楼主

网友F:
不是很熟悉这一块的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