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喷墨标识装置

楼主(2013-04-07):
有个项目需要实现 在不合格试品上做一个标识的功能,初步的想法是用喷墨打印,但我实际要实现的只要是在试品打点黑点就可以了,用喷墨打印的话有点浪费。。。做的标识是要可以擦除的,能够同时标识多个试品的更佳。

对这行不是很熟,孤陋寡闻,请大家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色带最便宜

楼主:
色带的话应该是要接触式的吧?我们的试验品是玻璃的,最好是非接触式的,类似于喷墨,但不需要打字,只要打个点就可以了~~

网友B:
黑板笔~~~~ 画一下

网友B:
如果要作得装B 的话~~~ 可以搞条 4轴机械手拿着黑板笔画一下

楼主:
以前我们看过自动打点的笔,是日产的,且只能接一个头,我要做多个头的话相当于要配多套,很麻烦~~郁闷i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我们看过自动打点的笔,是日产的,且只能接一个头,我要做多个头的话相当于要配多套,很麻烦~~郁闷ing ...

会者不难,容易得很,说说你的要求和环境把我告诉你怎么样恶劣的搞出来,

网友B:
不过这玩样适合工厂自己用。。。。上不了台面

网友A:
应该有小型的喷头,网上搜到一个“小型圆形喷头 ST-5SK 细小圆形喷射、划线、划写记号”

网友C:
你的产品大不大,如果能写开的话可以用记号笔
我也见过用纸张打印一些带有不合格问题的小纸条,贴上也行

网友A:
楼主给的信息比较少,比如生产速度,产量,使用环境,使用寿命。照楼上的说法我还经常见到就用记号笔画一道的呢,如果用打印纸或者不干胶,这个如果生产速度快需要用到贴边机,那就麻烦了

楼主:
这个东西确实是生产线上用的,要求自动根据检测结果在试品上做可以擦除的类似于喷墨的标识,同时检测5个左右的试陪品,做标识的时间要求在10s完成,手工贴的话是不行的。使用寿命的话,耗材可以更换,应该跟打印机类似吧
求好方案!!

楼主:
听说有用电磁阀做的喷墨装置,但我在网上没有找到类似的方案,没有做过,犯难。。。

楼主:
看来还得另外想办法了。。。

网友D:
10秒一次? 时间太宽裕了, 可以用航模舵机带动一支油性笔/定制的印章之类的东西, 在产品上按一下就行了, 中间加个弹簧来适应不同的距离, 这个方式很便宜, 几十元搞定. 一个9元的航模舵机可以做6到9万次动作, 做一次标记只要300ms

网友D:
参考结构

网友A:
楼上的机构用气缸有啥区别呢

网友D:
气缸没搞过,不太清楚。这个应该便宜一些吧,气动的还要配一个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秒一次? 时间太宽裕了, 可以用航模舵机带动一支油性笔/定制的印章之类的东西, 在产品上按一下就行了, 中 ...

这个方法还是需要直接接触,我们原来是要求类似于喷墨的无接触方案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还是需要直接接触,我们原来是要求类似于喷墨的无接触方案的。。 ...

那么看看这个DIY打印机的方案:http://www.thingiverse.com/thing:8542

网友E:
喷码机就可以了,啤酒盖上生产日期就是用这个喷的。

网友F(2017-08-21):
这个 搞得这么复杂

电磁阀 (伸缩) + 弹簧

网友G(2018-12-16):
引用 楼主:
听说有用电磁阀做的喷墨装置,但我在网上没有找到类似的方案,没有做过,犯难。。。 ...

我也有这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