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系列太贵了

楼主(2013-04-07):
PIC24f系列太贵了,前几天买了几片DIP28脚的,二十多元一片,比ARM-M0贵多了,真担心MICROCHIP会成为下一个诺基亚。

网友A:
MICROCHIP 赚钱主要还是靠16系列的简单性和可靠性。

24系列,受cm3冲击很大。

网友B:
只用过16 18系列的  高级的PC还没接触过呢

网友C:
你要再去买几个DIP28的CM0试试价格比较一下就知道到底为什么贵了?

我很担心楼主这样的不关心行情、不关心成本、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工程师。。。

你犯了太多的错误:
1、很多器件都会因为封装而存在巨大的采购价格差异,例如你选择的芯片,DIP28一般没人大批量采用使用,以此为比较对象毫无意义。
2、PIC24系列里面有贵的,但也有便宜的,而且大多数常用型号都是比较便宜的。
3、你用采购样品的价格来比较也是毫无意义的。
4、PIC24不仅是一个CPU,还集成了大量的其他外围,这并不是CM0的强项所在,如果一个采用CM0的设计增加这部分成本呢?
5、每个芯片都有他比较适用的地方,PIC24也不可能在所有的应用中都是最佳选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要再去买几个DIP28的CM0试试价格比较一下就知道到底为什么贵了?

"4、PIC24不仅是一个CPU,还集成了大量的其他外围,这并不是CM0的强项所在,如果一个采用CM0的设计增加这部分成本呢?"

这一条不成立吧。
CM0的单片机也都集成大量外设啊,比如新唐的M051淘宝上零买6、7块钱,64K Flash、4K RAM、2个UART、2个SPI、1个IIC、1个12位ADC、2个比较器、5个24位定时器、8通道PWM、1个看门狗定时器,其他LDO、内部RC振荡器、温度传感器、低压检测LVD也都有了,,相比于PIC24好像也不缺少什么东西吧???

另外,我看到有人说Microchip要出Cortex-M3芯片了,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E:
不会这么贵吧,你买的什么型号,花了这么多钱

网友F:
估计是比较老的型号,新型号貌似价格都还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要再去买几个DIP28的CM0试试价格比较一下就知道到底为什么贵了?

yewuyi说的好,我举双手赞同!有量就有价格,没量就没价格,拿个样品说三倒四,欠考虑!我打个比方,你到菜市场去买菜,买了十块钱的菜,你给小贩说,给我优惠一点,小贩会理你吗?另一种情况,你同样去菜市场买菜,你一次买了一二百块的,一周的食材,你再问问小贩,能不能优惠,小贩一定会给你优惠的!楼主生活常识匮乏啊!

网友G:
楼主生活常识匮乏啊!败家啊!

网友H:
小量的价格其实也能反应以后批量的价格的。20多块钱一片,从资源上看,确实有点贵。

网友I:
小量采购,很多小弟会乱开价,就当请人家吃个盒饭呗:D

网友D:
引用 网友G:
yewuyi说的好,我举双手赞同!有量就有价格,没量就没价格,拿个样品说三倒四,欠考虑!我打个比 ...

可是别人家的芯片小批量也很便宜啊!!!中国用量小的客户也是很多的吧!!

网友J:
首先自己选型前需要确认比周围比较好的货源。
其次是你的供应商可能也有问题。渠道不行,如果有PIC高端IC的需求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给我发一个邮件.或许我能给你帮上忙
另外在添加一句就是现在高端的单片机基本上没有人选择是插件的。

网友K:
我觉得相比大部分M0,PIC24F优势主要是低功耗。有些PIC24允许外设引脚选择功能,布线时比较方便,现在LPC800也有了,个人觉得比较外设看不到优势。官方的人可以出来说说?优势在哪?为什么要选PIC24?
之前用过PIC24FJ64GA004,比较久了,买了1000PCS好像是16-19左右,不太好买,要找大一点代理商才行。Microchip的16位远没有TI的430推广做得好。32位的就更差些了。

网友L:
Arm是正道

网友M:
PIC单片机开发板 :hkaco.com/developmenttools/mikro/categories/view/1/development-tools.html

有兴趣者可访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相比大部分M0,PIC24F优势主要是低功耗。有些PIC24允许外设引脚选择功能,布线时比较方便,现在LPC80 ...

MSP430属于伪16位,并不是真实的16位。

PIC24的功耗现在做的比MSP430还好,你想想MSP430多少银子就明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MSP430属于伪16位,并不是真实的16位。

PIC24的功耗现在做的比MSP430还好,你想想MSP430多少银子就明白 ...

430 CPU寄存器都是16位,加减乘以及逻辑操作也都可以16位。 小弟不才,为何说是伪16位?
相比430 PIC24F XLP系列还是有点优势。指令单周期、低功耗做得也很不错。不过TI的金刚狼在16位低功耗上应当还没有对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K:
430 CPU寄存器都是16位,加减乘以及逻辑操作也都可以16位。 小弟不才,为何说是伪16位?
相比430 PIC24F  ...

是否是16位并不是看寄存器宽度,主要还是要看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等的宽度

网友C:
用数据总线举个简单例子,假如把数据总线比喻成一条马路,8位相当于8车道,16位相当于16车道的话,16车道的马路其通行能力肯定要强于8车道,对于CPU来说,也就是处理能力更强了啊,而所谓寄存器等外设宽度相当于在这条马路上有多少个进出口,16位宽度相当于该马路有16个进口口,进出口的多少并不能提高马路的通行能力,因此寄存器的宽度也并不能提高CPU的处理能力,务必请注意,是CPU而不是MCU,所以描述和确定一个MCU是否是16位芯片,决定因素是看MCU内部的CPU处理器能力是多少位,而不是寄存器等外设是多少位。

网友K:
有道理!
但TI的资料上MAB,MDB都是16位,内部8位总线存的是仅需字节操作的寄存器(也许是为了节约成本。反正高字节读来无用)。
如果因为后者说它是伪16位,有点说不过去。所以你的观点有误.
对不?

网友N:
便宜的PIC24也是有好多的......这要看你和谁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