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

楼主(2013-04-07):
电压是交流220V,负载是个1500W左右的加热装置,现需要控制加热装置的开和关,继电器用的久了触点会不会氧化?所以想用可控硅,但是没有用过这种电路,有没有好心人给画个简图说一下啊。
多谢!

网友A:
上万能的google或者百度

网友B:
万能个屁!

网友C:
有BT137S-800E  原装NXP的  我客户用光耦控制的    15007558858

网友D:
1500W,小意思,看看MOC3052、3082之类的数据手册,加一个可控硅就可以了。

网友E:
MOC3061、62、63,找这个片子datasheet,里面有

网友F:
如果全功率开启,就用带过零的触发器MOC3043,加BTA26可控硅

网友G:
不介意成本,选择固态继电器

网友H:
固态继电器好

网友I:
简单得很!用光耦、光可控硅,脉冲变压器,反正只要能驱动可控硅就可以,就这么简单。

网友I:
如果要斩波,那就增加一个零点判断电路,加上延时,估计延时可以从0-10毫秒

网友J:
之前也遇到这样的需求,控制的是电机1500W.考虑瞬间电流会很大,最后是继电器加交流接触器实现的。

看了这个帖子,觉得可控硅的成本会更低。

网友K:
过零光耦+可控硅是正解

网友L:
问题是到哪找这么大功率的可控硅

网友M:
对于可控硅 来说很容易,你看看电力电子书籍或有关的资料,一句两句说不清。

网友N:
不知道3021和3051价格相差多少,有个客户的板子上用的是3021,不带过零检测,外面搭的一个过零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