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416t bios配置hwi问题

楼主(2013-04-07):
请教各位大虾:C6416T程序中断4和7裸跑没问题。最近想弄到dspbios程序,swi和tsk都正常,就是配置中断4和7后,进不了ISR程序,请教C6416T的hwi怎么配置。
『我的配置:HWI_INT4,外部中断脚4,ISR是_ext4,use dispatcher;HWI_INT7,外部中断脚7,ISR是_ext7,use dispatcher。ext4(){LOG_printf(&trace,"ext4\n");} ext7(){LOG_printf(&trace,"ext7\n");}』

网友A:
程序不懂啊  我觉得是不是两者冲突了啊  你可以在中断正常的情况下慢慢一点一点添加程序   找出是哪些配置影响了你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懂啊  我觉得是不是两者冲突了啊  你可以在中断正常的情况下慢慢一点一点添加程序   找出是哪些配置 ...

现在这个程序很简单,就是配置了两个硬中断4和7,然后有中断就打印一个提示。问题是按照bios的配置,dsp完全没有在发生中断时跳转到ISR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