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单片机开发C程序传递参数问题!

楼主(2013-04-07):
/*******加减子程序********************************************/
/*******查询加减按键按下 *************************************/
/*******对temp寄存器值+-1*************************************/
bit Inc_Dec_temp(unsigned int temp1,unsigned char temp2)//这里传递进去的参数是静态的,为什么?
{
        if(INC)
        {
                delay(20);
                if(INC)
                {
                        while(INC);
                        temp1=temp1+temp2;
                }
        }
        if(DEC)
        {
                delay(20);
                if(DEC)
                {
                        while(DEC);
                        temp1=temp1-temp2;
                }
        }
        return 1;
}

main loop{
Inc_Dec_temp(CountTimer,10);
Display(CountTimer);
}

为什么参数并未改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传进去的参未改变是正常滴,因为原来分配的入了栈。要改变参数需要用指针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进去的参未改变是正常滴,因为原来分配的入了栈。要改变参数需要用指针传 ...

这就是著名的const char* 和char const*?

网友B:
昏 实参和形参的关系没搞清楚啊  应该找本C语言看看了

网友C:
void test(char a, char b)
{
    b=a;
}

void test(char a, char b)
{
    *(&b) = *(&a);
}

这两个程序,你试一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