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负载相电流等于电源相线上的电流?

楼主(2013-04-07):
(无正文)

网友A:
“相”是指ABC某两者之间,例如常说380V;“线”是指ABC任一对O(零或地)之间,如220V
对于“Y”型接法,“相”电流与“(相)线”电流一致;若是“Δ”接法,则相电流会小于供电线电流
因此,主题目的答案是:不一定

斜体字部分错误,务请忽略,不必理会:P

网友B:
to LZ:

三相电有三条线——A、B和C,此为三“线”。相应的线电压为线间电压(国内为380V),线电流则为各线上所流过的电流。“相”则是指按一定的形式(如星形或三角形)连接在三相电上的单相负载,相应的相电压相电流即为此负载上的电压和电流。所以,若是星形连接则相电流等于线电流,而相电压为220V;若是三角形连接则相电压等于线电压,其都是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