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交流电压表测得交流电压是220V则此交流电的有效值是220V

楼主(2013-04-07):
用交流电压表测得交流电压是220V则此交流电的有效值是220V ,对吗?

网友A:
310v的交流有效值是220的

网友B:
1楼,交流表测得的就是有效值。所以一般来说,你的理解是对的,显示值直接是有效值。
不过注意:由于一般的交流表只是根据正弦模拟的原理来计算有效值的,所以当交流接近正弦时,测量值是对的;反之如果波形中谐波成分较多,则测量就不那么准确了,这时候需要选用具有“真有效值”功能的万用表去测量。百度一下什么叫“真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