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TM32做一个USB的采集设备

楼主(2013-04-07):
对开发驱动不太熟,所以想做一个mass storage的SCSI设备,利用windows的标准驱动和STM32通讯。现在有个问题
STM32有厂家提供的Mass storage的固件,包括读写NAND FLASH或者SD卡等物理介质,其实我不需要NAND FLASH。和PC通讯的时候,是否要实现一个虚拟的FAT文件系统?

网友A:
为什么用Mass Storage?怎么不用 CDC/ACM?

网友B:
不需要fat
即便是完整的u盘也不需要实现fat
这些都是操作系统干的事
固件只需要完成命令解析就可以
就可以使用mass storage的协议来做数据传输

网友C:
这个我知道怎么实现的。虚拟一个Mass Storage类,但是不需要显示盘符,PC上调用相关的函数就可以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