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可用左手定则断定。

楼主(2013-04-07):
感应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可用左手定则断定,对吗?

网友A:
这句话好像有问题啊!纯**问题,你还是翻翻电工基础为好

网友B:
感应电流也是电流,你判断电流产生磁场用哪只手,现在就用哪只手。

楼主:
好的 ,谢谢斑竹了

网友C:
楞次定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楞次定律吧

查查物理课本,楞次定律怎么说的,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