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中MOS并联的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3-04-07):
1.求教图中D1 D2 D3 D4的续流路线。
2.图中四个电阻的作用

网友A:
已经都画出来了。挺麻烦的,除了自己琢磨琢磨,再就是默认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都画出来了。挺麻烦的,除了自己琢磨琢磨,再就是默认得了

假如Q1和Q4导通,电机正传。现在突然刹车电机。这个时候反向是通过哪两个二极管续流呢?还望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Q1和Q4导通,电机正传。现在突然刹车电机。这个时候反向是通过哪两个二极管续流呢?还望指教 ...

别刹车啊,考虑Q1和Q4导通后的关断(注意Q2Q3未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刹车啊,考虑Q1和Q4导通后的关断(注意Q2Q3未导通)。

好的,不刹车,maychang老大。。

反电动势如下图

然后怎么续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刹车啊,考虑Q1和Q4导通后的关断(注意Q2Q3未导通)。

难道是走D3到 Vsupply ,然后再通过电源到GND,再到D2?

这样走有问题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是走D3到 Vsupply ,然后再通过电源到GND,再到D2?

是这样的。

继续考虑:此时(你所说的电流方向)电动机和Vsupply到GND哪个是电源?哪个是负载?
这个想明白了,开关电源这一块就有了一半。

网友C:
感觉好像有点问题啊

网友D:
二极管不是续流的 应该是保护管子的  那四个电阻是下拉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不是续流的 应该是保护管子的  那四个电阻是下拉电阻吧

如何实现保护管子呢?还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

继续考虑:此时(你所说的电流方向)电动机和Vsupply到GND哪个是电源?哪个是负载?

反电动势和电源相当于反向串联一起了。怎么感觉这个时候 电动势加上二极管 类似于反激的拓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电动势和电源相当于反向串联一起了。怎么感觉这个时候 电动势加上二极管 类似于反激的拓扑。。。。 ...

反向电动势给电源充电,就对了:$
此已有明确方向判断,就不该靠感觉了
朦朦胧胧确是沾边点儿“类似于反激的拓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大了!
反向电动势与电源是“同向串联”!
此已有明确方向判断,就不该靠感觉了

不好意思,我头一句话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 细心指点!

网友E:
到底是保护还是续流?

网友F:
Q1/Q4导通后截止时,反电动势通过Q3到电源+ 、- 再到Q2形成对电源反向充电。

网友G:
在电机正反转切换过程中  防止浪涌冲击桥臂  也就是将电流引向电源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电机正反转切换过程中  防止浪涌冲击桥臂  也就是将电流引向电源去

网友H:
续流是手段或者说方式,保护是目的之一,针对的是同一个问题。目标是让反向感应电动势得以释放,让电机尽快停下,这时候它就像是一个电源。二极管的压降也能保护管子不被过压损坏。
刹车是可以的,有的应用场合需要反向制动刹车。
实际应用中,Vsupply应注意与控制端的门电路一样的电平,否则会烧管。而且在电机两端进行电压钳制效果更好。
电阻是为了防止门电路误动作,考虑输入阻抗高的缘故。

不一定都对,仅供你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到底是保护还是续流?

一回事。

网友I:
二极管就是起到保护的作用,给反向电动势提供一条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二极管就是起到保护的作用,给反向电动势提供一条通路

MOS内部不是有一个类似稳压管的东西 ,为什么还要多加上这几个D1 D2 D3 D4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底是保护还是续流?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电机正反转切换过程中  防止浪涌冲击桥臂  也就是将电流引向电源去

如图,MOS管内部有个稳压管啊,为什么还要并上一个D呢?

网友J(2013-09-17):
引用 楼主:
同问?

请问你续流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保护么。

网友K:
马达是感性器件,会产生高压,击穿DS,起限压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K:
马达是感性器件,会产生高压,击穿DS,起限压作用

请问“击穿”D1~D4中哪一个或者哪几个?

网友K:
D1,D3如果过流不够,会损坏,D2D4会击穿,

网友K:
大部分的能量会消在D1D3,电源上

网友A:
29.31.32这3付贴儿,有点儿乱了:D

网友K:
上面是续流,下面是限压,看电流方向就知道,续流不能把能量放掉不行,肯定会高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上面是续流,下面是限压,看电流方向就知道,续流不能把能量放掉不行,肯定会高压 ...

“上面是续流,下面是限压”
照这么说,原帖D1D3是续流,D2D4是限压了?
再进一步,D2D4是限压,那“击穿”的一定是D2D4了?

还“看电流方向就知道”。无论电机中原来电流方向是向左还是向右,怎么看,D2D4也不可能“击穿”。
别再误导新手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续流,下面是限压”
照这么说,原帖D1D3是续流,D2D4是限压了?
再进一步,D2D4是限压,那“击穿 ...

那要看能不能能量放掉,不可能一下子放掉的,二极管都有一个恢复时间的

网友K:
做过开关电源就清楚了,续流管对动作时间很重要的,还是加为好

35楼说得对,怎么看D2D4也难以击穿

网友L(2018-04-14):
引用 网友H:
续流是手段或者说方式,保护是目的之一,针对的是同一个问题。目标是让反向感应电动势得以释放,让电机尽快 ...

向电源卸放,岂不是可能把电源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向电源卸放,岂不是可能把电源烧了

不会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