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R_EnterSTOPMode运行后JTAG连接不上

楼主(2013-04-07):
JTAG, RS, ST, TE, top
这两天在研究STM32的低功耗,加了一句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结果JTAG就再也连接不上了,这中情况该怎么处理?

网友A:
这种低功耗,能仿真吗?  仅是疑问。。。

网友B:
先确认是不是上面这段代码的问题   有可能不是

网友B:
仔细排查排查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本来都没问题,可以正确运行的代码,只是加了这一句,结果仿真失败,再也连接不了了

网友C(2020-05-11):
进入低功耗模式本来就不能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