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m26ls31cn产生不了负电压吗?菜鸟拜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3-04-07):
我画了个图,回来测试发现output A和 input A 电压一样,但是output A_ 那个电压为零,应该是负的input A吧?

不知道为什么啊,下面是我画的图,菜鸟拜求高手解答,谢谢大家啦

网友A:
看看技术手册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  看看是不是什么器件忘了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技术手册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  看看是不是什么器件忘了接

看过了,不懂哎:'(
技术手册上只有引脚功能说明,木有电路接线图实例

网友B:
没有弄明白楼主遇到的是什么问题?

am26ls31cn产生不了负电压吗?
为什么要产生负电压?  output A_ 是 output A 的非信号, 就是高低电平的相反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弄明白楼主遇到的是什么问题?

am26ls31cn产生不了负电压吗?

嗯好象是的,昨天又看了下PDF资料

网友A: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应该问题不大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应该问题不大的   呵呵

嗯解决啦,之前我自己理解错了。谢谢大家热心解答。

顺便问一下,am26ls31cn功耗多大怎么看呀,手册上没写哎。我用15W的电源模块供四片am26ls31cn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之前选的ds26c31,功耗手册上有写的。